菜鸟请教显卡金手指打值

楼主(2017-10-24):
菜鸟请教下显卡金手指打值正常的话,是不是表示gpu就没有问题了,还是仍然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A:
金手指打值,仅仅说明金手指到显卡的通讯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不能作为判断GPU好坏的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打值,仅仅说明金手指到显卡的通讯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不能作为判断GPU好坏的关键。

好的,谢谢版主指导菜鸟自学有点艰难啊

网友C:
进来学习了,其实我也是菜鸟,不懂的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了,其实我也是菜鸟,不懂的多多指教

你修家电的应该有一定电路基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修家电的应该有一定电路基础的

是的,但是我没维修过电脑主板,只修过电视机类的家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是我没维修过电脑主板,只修过电视机类的家电

起码有维修经验好多了,我烙铁还没用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版主指导菜鸟自学有点艰难啊

任何人都是这么起步来的,万事开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