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等.....

楼主(2017-10-24):
原装高压电源一体板损坏,后去掉高压部分,另加一块高压板,现在开机灯亮,可以看到图像,灯亮,但一秒后就又灭了,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了,换了两块新的高压板,问题一样。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有点灯管的点屏器吗? 你用手电筒照一下看看有没有暗影 有可能是灯管或者你高压板取电不对或者EN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灯管的点屏器吗? 你用手电筒照一下看看有没有暗影 有可能是灯管或者你高压板取电不对或者EN不对

EN对了 正常亮了一秒就灭了  是不是保护了?
     如果是保护什么解除?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可以换换上面的小电容 是什么都没有 还是暗屏?

网友:
灯管 也有 问题了 呗 还有啥 好说 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