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图 6S 进水 求背光IC型号

楼主(2017-10-24):
机器进水了,电池接口短路11阻值,烧鸡烧到一个音频IC 77916-31 发烫拆掉后可以开机,但是没有背光,量了一下正负5V的阻值有一个为无穷大,跑线到这个芯片准备订但是问了很多家都没有,求型号
印丝上面写着 SKC TI 651

网友A:
淘宝网上有卖的,直接在淘宝网购买

网友:
网上搜了没有啊

网友:
从5S取代用的从5S取代用的从5S取代用的

网友B:
这             个 芯片  干嘛 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             个 芯片  干嘛 用的 ????

估计升压背光芯片吧。

网友:
这是oled的显示供电,三星屏的机孑很多通用,代码不同而已,但很少坏,一般是外围电感易出问题--雷锋

网友:
这么多,难道又是字库门?这个手机温度不低

网友:
找不到芯片啊,再拿出来搞搞看,郁闷啊

网友:
能修国产的都大神  佩服啊

网友:
去某宝搜索试试看,还是找不到那就找个差不多的替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这个可以代用的,冷光屏的5伏供电芯片,基本上是坏屏,很少烧芯片,建议楼主换屏

网友:
不会发贴,表达不清楚的请将就看看,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我手里就有一台 进水屏幕不亮的  发愁呢

网友:
看你发的照片芯片右边3个脚连焊了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网上有卖的,直接在淘宝网购买

从5S取代用的从5S取代用的从5S取代用的

网友:
万能的某宝找找

网友:
清洁完风扇原路装回就好了。绝招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这个不错,就是下载分不少啊。要是能整合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