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H55M-D2H REV1.3

楼主(2017-10-24):
技嘉主板GA-H55M-D2H
反复重启!有时又正常亮机,正常使用!有时经常反复重启!程序已经刷爆啦!有哪位大神修过这种疑难杂症的问题,求思路!
技嘉主板

网友:
请用万用表检测下主板电脑或检测下电源电压

网友:
是不是考虑换板,这种问题不好搞哪

网友:
兄弟你还是 买个示波器 吧 万用表不好解决这样的问题,我遇到就直接换版 哎 没钱买示波器啊

网友:
先从外围设备开始搞起,再搞个大师压力测试。让故障原形毕露

网友:
这种板子该换了吧,耗不起,除非你有时间等故障出现再修。

网友:
台式机主班不好修就换吧----------------

网友:
插诊断卡看反复重启时是不是不跑马还是卡内存

网友:
反复重启点不亮的时候,测量下主板上的各大信号和电压,看看到底有什么是不正常的。

网友:
H55主板要上显卡,没显卡点不亮屏。重启不亮可能桥不好,考虑换板吧

网友:
查下IO的反馈vin2 vin3,以及拆掉CPU供电的EN三极管试试

网友:
每次看各种大神的维修整理帖子都受益匪浅,加焊一下北桥啊

网友:
不定时故障,直接换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