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开机风扇狂转修复

楼主(2017-10-24):
客人拿来一台mac   自己拆过   现在开机风扇狂转
报价留下后开机测试风扇狂转,进系统不卡
拆机后板号是820-2530 K24
测量风扇接口   1脚5V, 2脚1.6V,  3脚5V 不正常  正常板是1.5左右  控制SMC_FAN_0_CTL一直维持在3.3v
更换风扇和触摸板情况依旧 难道是客人自己拆机导致SMC不正常?
对风扇狂转这方面没什么经验   就上论坛找找维修经验   看到一篇应该是EC接触问题引起的   想想重置EC就头大  就又看看  发现温度感应信号不好也会引起的
测量几组信号  发现I2C_MCPTHMSNS_SCL和I2C_MCPTHMSNS_SDA对地阻值不一致  是连接SMC和U5535的
测量U5535各脚阻值,发现2脚接地不正常  拆掉U5535后2脚不接地了
更换后上机测试,开机风扇正常了    进系统测试,不慢也不响    此机修复。
修到没修过的,还是要多看看论坛啊,少走弯路啊。

网友:
老手 就是有差

一下就找到問題點所在

网友:
可以         好技术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这样就不能自动控制转速了,估计长时间用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SMC坏的,而且速度很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