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5 U盘可以进PE 系统不能用USB求方案

楼主(2017-10-24):
联想N485  U盘可以进PE  系统不能用USB,系统重装了。BIOS刷了 ,是不是要换CPU了呢求解决方案

网友:
会不会是你系统下面没有USB3.0的驱动?

网友:
看看时钟,是AMD单桥,很有可能要换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 3.0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
是所有的usb都那样还是3.0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