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47 有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24):
DELL 14-7447 此机很新,I7  同行拿过来,上电有待机0.007 按触发后变成0.002 ,拆机后,看没有什么进水,烧焦,后,插上电后,电源灯亮,有 3V ,5V,触发后就变甩0.002 但待机电压也没有,开机按键和主板是分开的,开关按键带有USB接口,拆开后,也是这样,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像保护,后搜了一下,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后下了几个BIOS,用我自己的BIOS芯片刷换上去也是一样,不想动原BIOS芯片,怕到时找不到原来的程序。后下了此板的图纸,查查,看来没有找到什么 问题,后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有元件给烧了,后仔细看,发现新敌情,看到一个小小的电容有点不一样,感觉,用表一测怎么导通了,拆下来看了一下,真是的是导通了,于是上电,可以上电了,电流到1.3左右,却不亮机,不会吧,还有问题,后想起之前动过BIOS,直接把原来拆下来的BIOS芯片放回去,正常亮机,后又拆下来读了此板的BIOS,留着下次用。此电容是C517
此板号
此电容我拆掉了,
装好后进系统图,传上本机这板的BIOS, 和图纸,图是此论坛下的。 DELL戴尔14-7447 I7 独显 DA0AM7MB8D0 AM7

网友A:
可能是BIOS芯片接触不良导致的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IOS芯片接触不良导致的无法开机

你看完了没有,我那个是有一个电容对地了,问题都说了,你看不明白

网友:
按开机键 开机打开后级供电后待机供电就掉电  保护了吗 能造成保护的是过压过流

网友:
知道了,我也是搞维修的,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
也就是小短路了,学习的时候老师说过,米黄色小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C517吧?楼主打错了吧,你看看。

网友(2018-01-15):
我也有台同型号电脑,故障是电脑在运行长时间时,关机后电源光驱灯还在亮,风扇高速运转,按电源键无反应,但是按住8秒就强行关机了,楼主这是什么问题啊?求指导!

网友(2018-05-19):
待机0.007 触发后1.276,黑屏,用了你的 bios,亮机测试中

网友B:
请问这款板C592短路会导致烧U25么?U25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因为没电路图,至查到U25烧坏了,C592电容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款板C592短路会导致烧U25么?U25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因为没电路图,至查到U25烧坏了,C592电容是 ...

上面不是有图纸吗
自己下载下来看看,没有图纸怎么修呀

网友(2019-08-20):
这个电容短路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