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LD求助

楼主(2017-10-24):
机器是不通电。刷BIOS 没效果。3V 5V 也有。EC是KB9018QF  想问下这个EC是否带程序。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lid  啥的查查

网友A:
还是高级工程师啊,你这个求助好高大上啊,基本条件测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高级工程师啊,你这个求助好高大上啊,基本条件测了没有

SB一个。 你什么都懂了。你修你老母的电脑

网友:
这个芯片是带程序,可以使用809f飞线刷写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1203-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B一个。 你什么都懂了。你修你老母的电脑

幼稚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幼稚 ,,,,,,,,,,,,,,,,,

没文化。真可怕。丢人。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文化。真可怕。丢人。丑。······················。············· ...

你赢了,,,,,,,,,,,,,,,,,

网友:
你要先查下EC的时序,不一定就是E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