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单板触发120mA掉电反复循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24):
一块摔过的iphone6故障板因码片到CPU之间IC2总线AP_TO_EEPROM_I2C_SCL和AP_BI_EEPROM_I2C_SDA断线,拆CPU发现右下角严重掉点,AP31、AR31两焊点均已脱落。飞线后重做CPU后上电触发,电流为120mA维持2秒后掉电,然后又自动触发到120mA,如此循环往复。
重新做CPU两次故障依旧,插上数据线能进强行进行DFU刷机,第一次等待卡很久,最后报错4005.反复折腾不得其解,请教高手们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CPU可能挂掉了,要换套件,不值得维修

网友:
换个U2试试。如果不行 很有可能就是废了

网友:
应该是CPU挂了,我做CPU也遇见这种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谢谢分享顶起来谢谢分享哈哈

严管区禁止恶意灌水式回复!

网友:
会不会是你做CPU的时候把CPU做坏了?

网友:
CPU变形了把

网友:
你这个CPU挂了,论坛有另一种方法,不拆CPU的维修,经验相当好,去搜搜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