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开机红屏

楼主(2017-10-24):
机器 A1398 板号 820-00163-a  客户拿过来是不开机,5V后极短路,修好,现在是开机红屏,换过屏测过,换过显卡,刷过BIOs
屏供电正常

DP_INT_ML_F_P <0>DP_INT_ML_F_N<0>这3组数据线对地全正常, 390 有料板,这6个耦合电容也全换了,  DP_INT_ML_F_P<0>这6根线经过一个,BGa芯片U9650

把芯片拆了,
DP_INT_IG_ML_P<0>这是5组数据线是CPU发过来的,共10根,对地也正常 IG是去CPU的
DP_INT_EG_ML_P<0>这是5组数据线是显卡发过来的,共10根,对地也正常 EG是去显卡的,
换过这个U9650故障 一样,显卡也换了,

网友:
还真滴是个铁板

网友:
你好,楼主刷BIOS试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是很好动  找个屏线外挂试试 这个如果机器不测试好不好动刀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屏幕的问题   直觉告诉我是却色

网友:
不像是屏幕问题,感觉要搞BIOS先。

网友:
接个外显看看,外显正常,主要还是查屏线,接口这块了

网友:
接外屏显示器试试先看看能不能显示,缺色

网友:
这不像缺色。缺色只是颜色稍微变,不会那么红的。

网友:
统一回复,外接正常,,上半部份换过一样。就是主板那里那里问题

网友:
红色 不死机 不蓝屏 运行OK 对吧  那还是在线路上有问题

网友A:
楼主,你怎么不先看看是屏线和屏上面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怎么不先看看是屏线和屏上面有问题吗?

楼主帖子里说已经换过了哦,仔细看吧帖子

网友:
应该还是在某一线路上,不过这种故障不好查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么?我这也有一台

网友:
屏有换一个确认吗?可以试一下吧

网友:
解决了没有?我正看着呢,怎么没有了。屏幕信号是不是少一个?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坏了呢,楼主,换了试试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