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REV:1.01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10-24):
华硕B85M-K REV:1.01主板开机掉电维修
故障现象: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次按开关,故障现象重复。
一般这种现象是缺供电引起,用万用表检测内存1.5V供电正常,PU400的+1.5VPCH供电正常,PQ303场管123脚的+1.05VME供电正常,量测CPU输出电感上没有电压,用示波器量测上管G级的波形,根本没有产生,于是接下来重点检测CPU供电芯片产生条件。
  CPU供电芯片是ASP1255,从点位图上查到18脚5V供电,34脚12V供电,在掉电的瞬间量这两处供电正常,3脚EN脚掉电的瞬间为高电平,28脚TONSET上外接的PR57电阻点位图上标志的是130K,在线量测为6.5K,,不正常,拆下此电阻,单独量此电阻阻值测量正常,取下与它连接的PC38(0.1uf 16v)电容后,在线量PR57阻值恢复正常,在料板上找到一个相同大小的电容装上去,试机主板正常工作。
    附件中有此主板的点位图

网友:
牛,这种故障修好才算是高手,看起来简单,但谁都知道围绕着CPU供电芯片外围的那些小电容小电阻维修技巧最高!

网友:
迅维网下载的就不要再上传了

网友:
这种故障能修好不简单,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不简单,今天才看到这贴子,以前遇到过这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能修好不简单,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极致科技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