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GD5MB8EO REV E 不开机真正故障

楼主(2017-10-24):
       本人想纠正下这贴子的误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2648-1-1.html 我感觉这哥们没有找到真正故障点,至于有没有返修只有他本人知道。我这台故障跟他一样也是不开机待机0.02 但故障点会明显一点 这也是这哥们没找到故障点原因吧,首先量待机PL3 PL4 有3.3v 5v按开关没电流反应 量了下 CON1主板是13脚图纸是9脚R_NBSWON#这有点不一样,实物D2是没有安装 电压才0.94v 明显不正常,追查中间接了个电容和1K电阻 就直接到了IO 不像其他广达主板有个3.3v上拉 这个直接通到ecNPCE985LAODX第108脚NBSWON# 那明显是ec条件不足或者脚位配置错误,或者ec坏了,。量ec条件 这点比那哥们故障点表现的稍微明显点 我量供电115角 102角 2.97V   LID#2.97  ACIN2.97v  EXT_RST# 2.97v 一开始我电压低了点但没去想这块问题 感觉是ec读bios程序错误 脚位配置错误的问题, 刷了个bios 故障一样,又换了个新的ec、也是一样,既然ec本身 和bios程序排除,那故障点还是出在ec条件,我量着ec供电2.97v 会不会是电压偏低电流不够带不起负载ec呢 后来证实我这想法是对的,找到ec供电来源是 线性5v 6237LDO5通过PU3降压产生3.3V 手上料板没有PU3芯片 用AMS1117代换过去 输出3.3VR_NBSWON#立马正常为3.3V供电115角 102角 3.3V   LID#3.3  ACIN3.3  EXT_RST# 3.3 按开机电流跳变显卡  至此修复故障最终是PU3的问题 之前那哥们时开时不开 我估计也是这问题 纠正 待机正常情况是0.00 不是0.02 4位的不知道 ec我是找了个NPCE985LB1DX代换可以亮机原型号NPCE985LAODX写帖辛苦啊 穷的连金币一分多没有了 大家支持一下 支持转精

网友A:
电压都偏低了,还不第一时间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偏低了,还不第一时间考虑

偏低的幅度不大 ec本身也确实需要排除一下 PU13一开始没有 后面没办法才想到代换 哥们你是老鸟就飞过 我们新手看的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思路错误 会走弯路或者直接报废

网友B:
代换的挺厉害的 明白AMS1117还能这样用 收藏下来

网友:
这个厉害了   6666  看样子已经是老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代换的挺厉害的 明白AMS1117还能这样用 收藏下来

台式机老板子上好多这个电路,说明你没研究过台式机主板

网友:
                       改这个1117不需要加电阻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修的可以,我们小白能看懂

网友:
代换的挺厉害的 明白AMS1117还能这样用 赞

网友:
楼主,找到了真正的问题就好啊!这样修好的机器给客服也放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老板子上好多这个电路,说明你没研究过台式机主板

太对了 我就是只修笔记本 不修台机的 666

网友D:
1117 3.3我买个几十个  两毛钱一个哈  其实显示器和主板上都有很多的 只不过要加电阻调节 直接3.3的不太多   另一个帖子我也看了 他那个是供电OK的并没有偏低  具体情况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网友E:
这个1117不需要加调节电阻就可以使用?

网友:
可以这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1117不需要加调节电阻就可以使用?

1117好像有好几个版本,有可调的,有固定的。楼主用的应该是那种固定输出3.3的

网友:
不错 是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 3.3我买个几十个  两毛钱一个哈  其实显示器和主板上都有很多的 只不过要加电阻调节 直接3.3的不太多  ...

他那时开时不开 肯定是电压不稳定 bios 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好像有好几个版本,有可调的,有固定的。楼主用的应该是那种固定输出3.3的

哦,我用过几次都是加电阻才好用,有很多地方还是不懂,需要学习

网友(2020-02-28):
我遇到SONY 的BIOS电池电量低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2020-04-12):
楼主1117应该用热熔胶固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