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 通电瞬间掉电 通病

楼主(2017-10-24):
联想G360 通电瞬间掉电  断线通病,已解决好几台了

网友A:
这张照片拍的不清楚啊 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张照片拍的不清楚啊 看不清楚

很明显啊,万用表笔尖地方。。。。。。。。。。。

网友:
     铜箔为什么断,锈蚀导致的吗

网友:
快速简单明了,这种通电就掉电应该是缺电之类的故障吧,虽然不知道那条线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是设计缺陷还是人为损坏的咧,都是坏的同一个地方啊

网友:
那个供电  或者是信号说出来更好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迅速,楼主功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加图纸说明会更明白些。。。。。。。。。

网友:
拆掉二极管吗

网友:
那个供电,或者是信号,在那个元器伯旁边,说出来更好

网友:
这条信号线腐蚀,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思路,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最好加个权限啊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内容呢?是我没有权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