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开机USB报错

楼主(2017-10-24):
             P5G41T-M LX V2 REV:1.02,开机USB报错,15秒关机,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查USB_OC#信号是不是都有3.3V的电压,直接下了个点位图,测到USB_OC01#和USB_OC23#都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由一个5V经过1个478和1个822分压得到,测478电阻的5V端中间两脚没电压,拆下478一看焊盘腐蚀掉了,已经没法上锡,于是直接把475电阻的5V端4个脚短接,开机测3.3V出来了,主板正常修复。

网友:
又是478排阻又是475排阻,兄弟,你开贴也太马虎了吧,我刚刚查了一下你的那个位置那排阻应该是472的排阻!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下次打字上还是需要花出一点时间来

网友:
华硕通病.....

网友:
这个 不错   点位发出来啊

网友:
排阻,呵呵,华硕的机器不知道是出货量打还是怎么的,老是这些问题

网友:
排阻,呵呵,华硕的机器不知道是出货量大还是怎么的,老是这些问题

网友:
高手,维修经历很好,有时间咱聊聊

网友:
华硕排阻问题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有478的电阻吗,应该是472吧.//////

网友:
华硕15S关机也是华硕的经典通病了 USBOC电压不正常导致

网友A:
472排阻吧,478排阻,470万M欧姆的阻值,这得把USB_OC信号过滤成什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2排阻吧,478排阻,470万M欧姆的阻值,这得把USB_OC信号过滤成什么样……

是472,哈哈,打错了,,感谢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472,哈哈,打错了,,感谢指出。

玩笑而已,贴写的很一气呵成。

网友:
排阻问题多 啊                                这机器

网友:
我也遇见一片                果断换之

网友:
学习了                              台式机修得少

网友:
又是排阻 送钱来得,

网友:
666 楼主威武 学了一招。。。。

网友:
华硕G41的通病是电阻,没显示基本都是822. 15秒关机的很少遇到,学习了,下次要是遇到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