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风扇转一会又停马上又转,无显示

楼主(2017-10-24):
ga-h81m-ds2风扇转一会又停马上又转,一直重复无显示,这个是什么情况,取下内存,嘀。。。嘀。。。一直响,安上去就不响,怀疑是主板或者CPU故障,手头又没有相同件代换,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
先测各路供电电压有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吧  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下,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问题,先用万用表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就换U

网友:
肯定是     主 板 坏了啊

网友:
当内存了可能性更大换个条子,看下内存供电,及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