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待机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17-10-24):
一台苹果6偶尔重启的,客户拿过来就说有时候自动开机.我拿到手就单板开机待机.有时候可以归零,有时候电流在100-200ma跳变.跳变一段时间后手机就关机重启了.更换了一个U2以为好了.一用故障还是依旧.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更换U2  就不跳变                电流了吗

网友B:
先刷个机,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C:
引起重启的原因也有很多。。。。。先刷个机,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起重启的原因也有很多。。。。。先刷个机,排除系统问题!!!!

刷过了  还是一样   :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U2  就不跳变                电流了吗

还是跳.电流依旧                                         魅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机,排除系统问题!!!!

系统刷过了                                魅什么用

网友:
                             烧鸡 大法试试

网友D:
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好  再换个U2 试下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好  再换个U2 试下  说不定就好了

换好3个了   一般不太可能吧

网友:
哥们  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用的好吧

网友E:
耗电快,整板发烫的话,应该是U了,我有一部也是一样,功能正常。睡眠有电流,偶尔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耗电快,整板发烫的话,应该是U了,我有一部也是一样,功能正常。睡眠有电流,偶尔重启

耗电都正常的  也不发烫   找不到思路

网友F:
按住CPU!试试,绑住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住CPU!试试,绑住它。。。。。。。。。。。。。。。。。。

试过了额    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额     魅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