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V3-371的笔记本每天第一次开机要开两次,求助

楼主(2017-10-24):
一台ACER V3-371的
笔记本
每天第一次开机要开两次,求助,连续开机都能正常,刷了BIOS都一样,换了个IO第二开机还是这样,开机按一下通电无显,要关机再按开机就能显示,然后关机再开都可以一次点亮,求助中
笔记本

网友:
第2天开机后时间都正确吗?不正确的话查RTC电路

网友:
更换cpu供电电容……主要的问题还是供电

网友:
更换cpu供电电容…这也有可能 还有南桥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晶振

网友:
刷写个原厂BIOS程序或者修改的BIOS程序,BIOS程序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板子全板加热看下,可能哪里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