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搬板后触摸失灵。。

楼主(2017-10-24):
收到一台重摔机,显示排线位置严重弯曲,断线太多,就搬套件了,现在刷机pass,开机后触摸失灵了。查了电压都有,唯独触摸芯片13.5v查出来只有一半7.7v。郁闷。还有触摸连接座阻值都对,就36脚是五百多,刚好是13.5v电压脚,可我的资料上怎么会显示应该1310?无语了。。查了好的芯片也是这么多。。。到底哪个对的。。。误导人啊。。
本来触摸的电源没5.1v 5.7v电压,电压修好了后还是一点触摸没有。。。。没头绪了 咋整,,大神支个招呗

网友A:
同步信号,复位信号是否有,这两个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信号,复位信号是否有,这两个很关键,

嗯 的确是同步信号问题,触摸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