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7-10-24):
这个主板问题很奇怪,每换个插槽上内存都是不同的代码。求解?

网友:
就是不过内存....                  这都要问?

网友:
典型的不过内存呀,还看不出来../////////

网友:
就是不过内存而已,插喇叭更好一点

网友:
不过内存,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spd等

网友:
vcc.vtt.spd.总线,时钟等电压都正常,按压北桥无果。

网友:
不过内存,没什么奇怪的。E1,D5档在这些代码上面都是不过内存。好比跑100米,你在50米跌倒和80米跌倒都代表着你跑100米失败,不同的是跌倒的距离不一样罢了。

acp
赞同。。。。。。。。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注意P43主板不支持单面颗粒内存   用 1333频率以下试试

网友:
有些板子频率低于800的条子就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