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USB供电的小疑问

楼主(2017-10-24):
ASUS好多主板USB供电有跳线。跳+5V供电没问题,跳到+5VSB就会出现15秒关机的。那他还装个不能跳的跳线做什么?另外+5VSB本来就是作为电信号好和待机电,电流应该很小,现在USB外设这么多,跳到+5VSB会不会出现供电不足?

网友:
麻烦你  装个  USB 移动硬盘   然后检测一下就知道了..不用问的 !

网友:
应该接移动硬盘问题不大5VSB也有2A的电流,就算你能跳5V也是差不多的每个OUT都有限流的保险..

网友:
5vsb电流应该也不少,接个大功率外设试试

网友:
ASUS设计再好,也架不住电源市场上产品的参差不齐。

网友: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只要不报错,没问题的

网友:
关键是根本不能跳5VSB,直接15秒关机。

网友:
会的,调到+5VSB会出现电压不足,请采纳

网友:
5vsb不是啥好信号   只是待机电压而已

网友:
现在的板子没有这个跳帽了  改成智能的了,在BIOS下可以设置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改成智能的了,没有跳线了

网友:
出现15秒关机是因为那根针氧化,你用刀片刮一刮就好了,这问题还用问

网友:
这个是华硕通病了,找找通病就知道了

网友:
上次华硕有一个USB口+圆口都用不了跟这个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