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KC-2719B-G7000

楼主(2017-10-24):
分享一个从好机器上备份下来的程序。顺便说一下这种机器怎么关闭一开机就出现的老化信息,HKC的机器比较容易出这种问题。开机后同时按住UP和DOWN键几秒就进入工厂模式,然后选择BURNIN在选择OFF。

网友A:
关闭了过一两天又出来了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了过一两天又出来了怎么解决?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碰到的几台都是改过之后就解决了,要不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按照楼主的做法去做了。BURNIN选择OFF。可以正常一段时间。然后关机又出现老化模式了。再次查看BURNIN自动变成了ON。我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2017-11-23):
下载了你的,刷进去能开机、
就是过几秒就黑屏,应该是自动关开机了

网友:
资料内容很好  资料内容很好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