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笔记本背光不亮

楼主(2017-10-24):
机型: 苹果A1398  15寸  12年
故障:有图无背光
        拆机观察主板灰尘较多 无进水痕迹,无背光先看背光供电部分 F9700保险熔断,万用表测试保险后端没有对地短路,用镊子强制通电直接冒烟了。同时J9000主板屏接口第一脚也冒烟了 ,液晶屏有问题此时万用表测试J9000接口第一脚直接对地短路了,拔掉屏线再测阻值不短路,问题确定在屏幕了。
    视网膜屏没拆过感觉无从下手,仔细瞅了半天应该是先拆黑色的压条 黑色的压条两端有很小的附件,需要先拆掉,然后把压条从左往右横向平移一下,里面的卡扣错开很轻松就下来了, 再拆掉里面这个压条的小螺丝。
     这是明显看出屏幕是进过水了, 不偏不倚就进在屏接口处。拔掉屏线后发现第一脚也就是背光供电的针脚已经炭化了,屏的小PCB板的接口座子第一脚也没了只剩PCB板的铜箔了,而且屏线内部的绝缘层也因为短路融化了,定屏线客户等不及 ,也是需要飞线。屏幕还是可以有图像的只需要飞一条背光供电的线就可以先修吧。 飞好线之后先贴层胶带再扣好卡扣防止短路, 飞线沿着屏轴到主板防止 屏幕的开合会损伤飞线反复开合找好延伸量,再用胶固定下 参照点位图将飞线焊接到C9000电容一端 通电测试背光恢复正常 简单固定下 维修结束。 机型的配置。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和耐心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

网友:
这样的一根线在屏轴位置容易磨损,套热缩管能好一些

网友:
线会不会太细了。要是客户能提前告知屏幕进水。能少很多事

网友:
楼主,你这样修好也可以,就是不美观啊!最好是在屏上半部分内部飞线比较好啊!

网友:
飞线最好使用东西固定一下,避免屏轴磨损

网友:
楼主厉害,苹果的屏没拆过。

网友A:
那个芯片怎么感觉烧了一个洞?看起来像闪电接口的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怎么感觉烧了一个洞?看起来像闪电接口的转换芯片

四四方方的那个芯片是吗,不是个洞抱歉我拍的不清楚,是进水鉴定标签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和耐心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

网友:
这个很厉害呀,很清晰,思维很活跃

网友:
这么小的配件,一般情况下还真的看不见

网友:
这个机器, 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维修就是维修,哪那么讲究,能用就好,想彻底弄好就换掉屏线咯

网友:
这线飞的,大神就是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学习啦,,,,,,,,,,

网友:
屏幕貌似不大好拆吧,,,应该

网友:
.楼主焊工可以,焊点比较圆滑。。。。。。。。

网友:
很有耐心,感觉稳定性应该还是不高,还不如换接口来得合适

网友:
写得好用心,有图有真相,条理清晰

网友:
给力的 666

网友:
这种问题必须高价位,普通维修员不敢拆机的

网友:
z牛逼啊 我的老铁 没返修吧 ?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不错 ,应该有认真学过,我正好也在修一个这个机器 也是屏上进水 ,有声音无图像 ,慢慢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