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ASUS P8H61-M LE REV1.03的主板老跑14 55 求助

楼主(2017-10-25):
几块ASUS P8H61-M LE REV1.03的主板老跑14 55 求助!刷过BIOS,BGA了CPU座。还有加焊 了桥,还是一样的故障。。我怀疑是桥出现了问题。有没有遇到过同样故障现像又修好了板的朋友啊,请指点帮一下我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诊断卡啊
不同的诊断卡有可能会不一样
这块板子跑14 55  没遇到过
跑10或卡到62 用TL460LPC诊断卡是桥的问题重植一下问题解决

网友B:
上内存与不上内存,分别跑什么样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内存与不上内存,分别跑什么样的代码。

上不上内存都 是一样的。我现在才发现我CPU是不是用错了,但他们都是1155接口的,应该可以呀。我用G1620CPU去测试的。后来才知道。这块主板是1155接口,但只支持i3/i5/i7,我晕了。现在叫朋友发一块I3二代的CPU给我,一会儿到了我再看看。我就说怎么会每块主板都是这个代码,可能和我拿错CPU有关系

网友:
更郁闷的是,有块主板,客户把集显供电的IC拆 了,我没细心看上了G1620就触发,结果CPU给我挂了。菜鸟啊,,,,又粗心。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会儿I3二代CPU到了再弄上去看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诊断卡啊
不同的诊断卡有可能会不一样
这块板子跑14 55  没遇到过

谢谢您的指点。一会儿我CPU到了,我再上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我工具都拿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不上内存都 是一样的。我现在才发现我CPU是不是用错了,但他们都是1155接口的,应该可以呀。我用G1620C ...

1155接口的板子不代表可以毫无关系的上所有1155的CPU,早期H61板子如果上G1620这样的CPU,那么必须要刷比较新的BIOS来更新后,才能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55接口的板子不代表可以毫无关系的上所有1155的CPU,早期H61板子如果上G1620这样的CPU,那么必须要刷比 ...

哦,我很多不明白。现在我找了块I3二代的CPU,代码跑到58就卡起了,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我很多不明白。现在我找了块I3二代的CPU,代码跑到58就卡起了,不知道怎么查

不清楚你用的诊断卡是什么,如果是那种PCI插槽的卡,有些并不一定准确,这里涉及到板子的PCI槽是否氧化严重,板载PCI-E转PCI转接芯片是否完好等等。要注意的事情太多,慢慢查吧。

网友:
估计你自己的内存或者U或者CPU脚座有灰 好好处理一下 这板子卡55大多刷程序都能好

网友:
测各大电压都没问题的话,就得先换CPU试试。这么简单的错误都会犯。以前遇过块AMD的板子不通电,换了个CPU马上通电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