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冲宽度调制led驱动控制电路分析

楼主(2017-10-25):
本文主要对pwm脉冲宽度调制led驱动控制电路图进行了分析说明。

1、开机输入浪涌电流限制电阻;

2、为一款逐流无源功率因数校正(PPFC)电路,通过扩展交流输入市电整流二极管的导通角来改善电路的功率因数,较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APFC)具有造价低的优点;

3、滤波电容,当整流交流输入接近零交越时,存储电容C3存储的能量为IC供电,该IC为一款高压供电IC;

4、振荡控制。连接这支引脚与地的电阻将设定PWM频率。IC可以通过将ROSC引脚连接到外部MOSFET栅极与外部振荡电阻之间,切换至恒定关断时间 (PFM)工作模式;

5、LED灯串和外部MOSFET开关管Q1电流检测电阻。如电流检测电阻RSENSE上的电压超过电流感测引脚CS的阈值电压,外部MOSFET开关管 Q1关闭。存储在电感器里的电能将使电流继续通过续流二极管D1为负载LED供电;

6、BUCK变换功率开关管Q1,交流市电整流输出直流电压通过负载、电感L1、BUCK变换功率开关管Q1`和电流检测电阻RSENSE到地,形成回 路。一旦BUCK变换功率开关管Q1关断,存储在BUCK电感中的磁能通过续流二极管D1、负载形成灰路,继续为负载供电;

7、BUCK电感,在BUCK变换功率开关管Q1导通时,交流市电整流输出直流电压通过负载和BUCK电感形成回路,为BUCK电感存储能量,一旦BUCK变换功率开关管Q1关断,BUCK电感存储的能量即需为负载供电;

8、输出滤波电容,稳定负载上的供电电压;

9、续流二极管D1,一旦BUCK变换功率开关管关断,BUCK电感存储的能量通过负载和D1形成回路,为负载继续供电。

网友:
把单位的方正机子拆了换cpu,居然显示有问题,要升级bios,看看行不行珞!~

网友:
续流二极管D1,一旦BUCK变换功率开关管关断,BUCK电感存储的能量通过负载和D1形成回路,为负载继续供电

网友(2017-11-27):
谢谢你的分享 说的非常详细 看了之后非常易懂

网友:
分析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看了还是不明白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