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反复开关

楼主(2017-10-25):
如果2个BIOS都刷过,IO给PCH的PWROK信号与APWROK信号都正常,那么还没时钟发出,就看看外置25M时钟晶振是否正常,必要时候换掉,当然32.768K也好好注意下,必要时候也换掉,如果这样还不行,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专家指点,25M哪里用表笔点住会有0.5V,此时风扇不会停!我用镊子点住,测CPU电压没有,PCIEA13脚有0. ...

那这IO的12V检测是否正常,如果是NCT6776F这样的IO芯片,如果12V,5V等这样的电压检测引脚存在问题,是不会向桥发出APWROK信号和PWROK信号的,自然就无时钟,也就无CPU供电可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