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简单修复一台TCL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7-10-25):
几天前修的 这几天忙忘了什么型号了,32寸的
客户说正在使用突然关机就打不开了,通电发现指示灯在微微闪烁。
报价打发走客户拆机  一眼看到了2个怀孕的电容。

拆下电容47uf电容只剩下100pf了,另一个直接识别出电阻 没有容量了。换了两个电容,
然后发现有一个IC  VIPer22A   周边发焦黄色。背面一个稳压二极管焊盘的锡都快没了,

简单加锡然后测量周边几个小电容  全部容量缺失严重。

果断全部换了稍微大的替代。

上机测试   图像正常  指示灯正常  声音正常,
开机4个小时没有问题客户来取走了(一般我要开机20小时以上  但是客户急着要)
不知道大家修的话会不会检查全部电容,如果没有电桥 我肯定只换怀孕的两个电容,但是肯定没有测量后把有故障的全部换了稳定的

网友A:
楼主设备真其,测电容的都有。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真其,测电容的都有。学习了

之前修机顶盒基本都是电容坏  为了少浪费配件就买了个电桥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机顶盒基本都是电容坏  为了少浪费配件就买了个电桥  。

这玩意贵吗?不理解这玩意是怎么用的

网友:
电桥,好东西,不会浪费电容,准备度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贵吗?不理解这玩意是怎么用的

不到300吧,我就用来测电容   但是一定要记得给电容放电 不然烧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到300吧,我就用来测电容   但是一定要记得给电容放电 不然烧仪器。

测试电容 我用的只有万用表...

网友D:
设备真齐全,电容最下来,往上去风险太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机顶盒基本都是电容坏  为了少浪费配件就买了个电桥  。

你还买的测电容的玩意 ,看来你修电视还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真齐全,电容最下来,往上去风险太大,

都是不值钱的,万用表测量大电容准确度不好,所以买了个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还买的测电容的玩意 ,看来你修电视还是多。

修电视也不多,修一台比如背光坏  我修好后用挣来的钱买个测试背光的,下次驱动板坏了 我再买个点屏的  换灯珠的等等,因为后期维修就省时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视也不多,修一台比如背光坏  我修好后用挣来的钱买个测试背光的,下次驱动板坏了 我再买个点屏的   ...

哎 搞维修的都是累 。             赚不到啥钱

网友:
这个可以检测电容容量的东西很吊啊。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图文并茂,比较详细的

网友:
学习了,备注一下

网友F:
修电视也不多,修一台比如背光坏  我修好后用挣来的钱买个测试背光的,下次驱动板坏了 我再买个点屏的  换灯珠的等等,因为后期维修就省时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电视也不多,修一台比如背光坏  我修好后用挣来的钱买个测试背光的,下次驱动板坏了 我再买个点屏的  换 ...

复制黏贴  小心被封号啊朋友。你这样也太省事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2018-01-12):
#在这里快速回复# 多分享,多探讨,积累经验,谢谢,支持你

网友:
一个电容几毛钱 买一袋常用的不就行了 关键这个仪器还真没见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2-22):
换的电容真不少,应该是更放心了。

网友:
还是工具齐全了修着细心,否则就只能用眼看了

网友:
以前机顶盒 肥了一部分人啊

网友:
要我的话直接换鼓包电容,试机一段ok的话,就完事。

网友(2018-03-29):
难得碰到这样的好维修机会。

网友:
LCR数字电桥 主要运用于元器件测试,测量器件电阻,电容,电感,Q值等技术参数,LCR电桥主要分为手持式电桥和台式电桥,选购电桥时主要关注以下的指标:测试频率范围,基本的精度,夹具的选择等等。LCR数字电桥的价格和测试频率、测试基本精度及功能多少成正比。

网友:
简单直观赚钱快,不错,多遇到这种问题就好

网友:
电容表不错,用时一定要放电,电解电容很容易受热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