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复位灯闪

楼主(2017-10-25):
   最近心情好,翻翻客户换板留下的台式主板,有两块华硕M5A78L-M LX3 PLUS 外观完好没有被拆件,上机测试卡测试两块都是复位灯闪闪的,复位信号不稳定1点伏到3.3V。每次遇到这种板一般叫客户先换板,时钟复印问题总要查图纸修板,麻烦多客户也不多等。
   打开华硕M5A78L-M LX3 PLUS 点位图,查到POU9 1脚、 3脚有 3.3V 电压,4脚没有电压。这个是AMD 的2.5V外核电压,果断换掉。一直找不到这个5脚芯片,就从另外一征拆下来换上也不出2.5V 看来这两块板一样,都是不出2.5V电压,后来在一块华硕M4N68上找以这个芯片换上,果然出了2.5V电压,刚开始用的是CPU假负载都正常了什么测试卡复位灯还闪,上真U跑码了。这块华硕主板上假负载复位都是闪的,一切正常后一定要上真U测试。两块板就这样修好了

Asus M5A78L-M_LX3_PLUS_1.02.rar

网友:
内存旁边么?上个图多好,学习了

网友A:
那个5脚小芯片是个通病,如果找不到,3脚4脚之间加个二极管也能凑合对付。

网友:
这种产生VDDA25的五脚芯片容易坏也是这板的一个通病了

网友:
原来这款华硕主板上假负载复位都是闪的,多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的5脚全部正常,再找不到问题懂北桥了

网友(2018-01-08):
这个5脚芯片到底是4脚输出还是5脚啊,,有些人说是5PIN  2.5V,,我这有一个4脚2.5V 5脚0.8V.

网友:
这个芯片拆掉直接断接就可以了 3.3没问题的从未返修一例  极少数待检测的会保护或者有其他症状  绝大多数直接短接完美OK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我一般找不到那个5脚小芯片   都是用二极管直接连过去降压差不多2.5V

网友:
假负载都正常了什么测试卡复位灯还闪?这个,不知道在其他型号的华硕板上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
就是风扇插座附件  五脚的那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5脚小芯片是个通病,如果找不到,3脚4脚之间加个二极管也能凑合对付。

真心学习了。谢谢楼主与你分享!

网友(2018-02-26):
好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