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24 开机 3短 3长 报警

楼主(2017-10-25):
各位 大师

      请教  苹果  A1224  老机器    开机  苹果  A1224  开机 3短  3长 报警

    是什么问题    内存 已经换   装一个   装两个  都   一样

网友:
10多台   每台的 内存都 清洁了   都没有好   还是一样的 报警

不知  BIOS  放电能否好

网友:
已经好了

各位大 师

买了几个  苹果 原机用的 松下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