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掉电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7-10-25):
  本来打算写这个帖子,机器修好一段时间了,主要最近不忙,人也懒散很多,其实像Y450这样的机器论坛里面帖子很多了,这个机器有通病和各种毛病,就不一一列举了,今天我就说说我接到的这台Y450,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就请大师们路过一下,给点点评
  客户送来这个机器时候是掉电,电流到0.3掉,触发就掉,客户非要当面拆机,迅速拆机,目测没有发现进水掉件问题,测了一下主板供电没有发现短路迹象,和客户沟通好,留下机器,这个机器以前遇到过的都是特别的恶心的,显卡坏,各种毛病,还有那个小板也爱坏,没有劲头搞了,客户一直催,没办法,先上电看了看是不是因为缺电压的原因,测了一下基本都有了,就是显卡的不太好侧,论坛关于这个机器的帖子特别多,也就是懒得翻阅了,突然想起以前也是因为掉电,换过这个小板解决好的,但是手头没有这个配件,没办法就加焊了一下芯片,上电不掉了,但是电流有点高,于是把上面的两颗330电容换了试试,果断看到电流跳变了,误打误撞的找到了问题,上屏幕亮机,简单装机测试一下没出问题,就报价装机,等待客户取机。唠叨的有点多,最然不是多么新颖的维修经验,但是也分享一下,下面图片奉上

网友A:
这种机器拆装都很麻烦,看到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拆装都很麻烦,看到就头疼

我是看着都恶心的机器了,问题特别多,特别怪的机器

网友B:
学习了,拆这个有点麻烦,掉电先从电压,电容入手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1.8V显卡供电用耐压值2v的电容,这是联想给维修界的福利

是的,不过现在这个机器不多了,更新换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拆这个有点麻烦,掉电先从电压,电容入手也是一个方法

个别的机器,不能代表全部的,先看看有没有短路进水的

网友D:
这个机器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E:
这个小板确实问题多,这个能好也是可以的,收钱就行了

网友F:
小板坏的多  现在一般都直接换了

网友G:
问题是见过的,都是直接换小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拆这个有点麻烦,掉电先从电压,电容入手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  这个  让 我 怎 么 回 复 你 呢, 拆这个还不算多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故障率太高了

确实是故障率高的,就那个破显卡就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板确实问题多,这个能好也是可以的,收钱就行了

一开始不太敢确定能好,测了好几次没问题,客户还要让我整机保修,我直接说就保修这个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板坏的多  现在一般都直接换了

当时没确定是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个小板换,就先维修试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见过的,都是直接换小板的

没有小板换,就只好修了,没办法,当时也不敢确定是这个小板的问题

网友H:
还是直接换的保险怕返修

网友I:
小板上面是什么供电 显卡供电?????

网友J:
这个机器小板上面的管子也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直接换的保险怕返修

没有这个小板,当时修好了和客户说了只保修这个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板上面是什么供电 显卡供电?????

1.8V显卡供电小板,坏的很多,你不会不知道吧   还是在逗我玩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小板上面的管子也会出这个问题。。。

其实最好的就是更换这个小板,但是没有的,就只好修修了

网友:
这个机子  还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