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点位软件搜索不到任何信号

楼主(2017-10-25):
费好大力气下载下来的点位图软件+FZ格式点位图。
其中PEBREPAIR我过去的没备份,重下出现各种问题。解决后,出现了,这种信号找不到。。。。jion了。什么情况?问题在我点位软件上还是在点位图上???
搜索不到任何信号。

网友:
维修大神都有高清电路图,非常给力。

网友A:
下面的那个Search,前面搜索框写点东西,不如CPU,PWROK等,看看能不能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那个Search,前面搜索框写点东西,不如CPU,PWROK等,看看能不能搜索。

3Q哈哈,我过去都一直搜在上面的框搜索net栏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那个Search,前面搜索框写点东西,不如CPU,PWROK等,看看能不能搜索。

我验证了下。应该是我点位图有问题,虽然能搜索出来,但是还是没显示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验证了下。应该是我点位图有问题,虽然能搜索出来,但是还是没显示电子元件。。。。

或许点位图自身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点评):
恩,你看,我换的动态图标,搞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