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三星S7e美版电瓶车压坏维修,第一帖谢谢大家帮顶

楼主(2017-10-25):
如题接到一台三星S7e美版前后玻璃加液晶屏全报废,手上正好有一个点屏协商好卖给他,接下来就开始修,加电测试5V短路大电流,烧机发拆除短路电容电压回复正常,装上外配试机没声音其它功能正常继续修,检测音频放大IC和解码ic(WCD9335音频编解码器,MAX98506BEWV)供电都正常直接先换放大IC,换上还是无果,再拆编解码IC,拆开发现有掉点估计是压掉的(当时屏蔽罩有变形)没管它直接清理焊盘上新芯片运气好故障修复!

网友A:
一般压坏的 可能还有其他暗病  好好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压坏的 可能还有其他暗病  好好检测一下

嗯嗯用一天了还没有发现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