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 k1-i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7-10-25):
hi-fi k1-i主板不开机,测USB对地阻值 四个USB口 其中一个对地短路 能确定是桥挂了吗?

网友:
查查有无USB防静电保险管,如果有,拆了再看看,还存在数据短路,那就真有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
先查一下对地短路那个usb口的相关工作条件,防静电二极管等

网友:
可能性不大,如果是桥的话,应该4个U口都会短的

网友(2017-12-03):
这个要一步步测了,桥坏的可能性是有的

网友:
楼主的回答很是短小精悍啊  学习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