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不充电

楼主(2017-10-25):
IPAD 5代,换过尾插没用,量PPVBUS_E75_USB_CONN的电压是4.3V……图纸上标的是6V。…。……4.3V正常吗?

网友:
不好搞我也遇到过没有搞好难拿难

网友:
我刚修了  一台  换尾插排线好的   修好了  该电压为5.2V    4.3V不正常的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支持。。。

网友A:
可以短接Q8104充电管的DS极,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短接Q8104充电管的DS极,一般都会好的!

谢谢..明天到店里试一下......有结果回复大家

网友B:
根据图纸上的定义来看,4.3V肯定是偏低了点。楼主短接Q8104充电管的D极与S极情况如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纸上的定义来看,4.3V肯定是偏低了点。楼主短接Q8104充电管的D极与S极情况如何了?

没用……后来还是USB芯片坏了……1610那个……换了就可以充了……但是能充的时候量了还是4.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后来还是USB芯片坏了……1610那个……换了就可以充了……但是能充的时候量了还是4.3V

看来还是USB管理芯片有问题这个老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