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IOS要对码,请问要匹配一下那里的代码

楼主(2017-10-25):
华硕BIOS要对码,请问要匹配一下那里的代码
我的就是红圈中的不对,别的都对。。。请问要对什么地方的》》???

网友:
现在固态维修还是有点措手无策。。无芯片资料,无固件

网友:
无固件无固件。。。。。。。。。。

网友A:
那个pn就是华硕的版号。 华硕服务器直接输入这个60n开头的,可以找到点位图BIOS店里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pn就是华硕的版号。 华硕服务器直接输入这个60n开头的,可以找到点位图BIOS店里图

意思是,PN那行的对上,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pn就是华硕的版号。 华硕服务器直接输入这个60n开头的,可以找到点位图BIOS店里图

是的,这得进服务器内部网查询了。所有资料都有

网友A:
你是要找bios吗。。。。。。。。。。.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找bios吗。。。。。。。。。。.还是啥

我是说在刷bios的时候,华硕的不但要对版号,还要对内存的贴纸。贴纸上我不知道和别人说的要对哪里。所以就发帖请教下。然后遇到了你,呵呵。你告诉我,对PN码。

网友:
红圈不对没事, X555LF 这个对就好了,,,,,,,,,,,,,,,,

网友:
要是能帖个点位图下载的图片就好了。

网友:
你两个红圈都不对。是X555LF才对

网友:
搞不懂还那么多学问呢....................从来都只对板号和版本号,,,

网友:
X555LF一般搜索这个就可以找到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