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口引发的惨案

楼主(2017-10-25):
机器:E555版号:NM-A241
故障:插电无待机
        客户说插电源不小心插进usb接口,现在不开机了,我一听这都能插进去,好家伙。拿过来一看,厉害了

确实能插进,这个联想的方口电源跟usb在一个小板上,固定不是很紧,已经碰到几个这个接口坏的了,这个运气不好,一量usb阻值,一个600多,一个400多,在量供电对地,心想这机器怕是不好弄了。
        迅速拆机,裸板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先测PL6,果然5v对地7点几,PL5阻值正常。

在测各大电感阻值,发现PL8,0.95VS阻值不正常对地1.1,在测发现PL12APU供电对地为0,卧槽,CPU也挂了。乱插得代价也太大了,在测显卡供电阻值正常,还好这个没坏。
         先把5v短路找出来吧,断开5v电感发现后级短路,烧鸡。手摸主板发现usb口附近贼烫,拆下U6,D11一量确实短路了。在量5v对地为11,

继续。又摸到pu13贼烫,取下来5v阻值变成了100多,擦还有,这次在烧发现电流很小,摸不出哪里烫,摸了很久发现u13有一点点温度,拆下在量5v对地恢复到400多。

通电发现没有3,5v线性电压,RT6585手里也没这个芯片,跳过拆cpu拆桥。
       有黑胶,不怕咱也是过来人, 主板显卡贴好锡箔纸,多打点助焊膏上BGA。上风255,下风250,等锡珠开始熔锡10秒后,用一字螺丝刀轻轻推芯片不能撬,推了几下就下来了,推的时候注意边上小元件,一看不错没有掉点,拖锡的时候发现掉了几个空脚不碍事。接下来桥也是,顺利摘下

在看罪魁祸首小板测量发现u4,d2,d3损坏。料板找了几个更换掉,顺便把u6,d11一起换了

        报好价等芯片过来,开始干,换上RT6585,线性电压出来了,有待机3-5v按开关,不触发,先把坏的芯片都换上,BGA上cpu,完事后量PL8阻值72,PL12阻值18,正常。在换上桥,量usb对地阻值正常。在换上pu13,pu8。插电待机0.06,有点偏大,按开关不触发,有高低高跳变,但ec没有发出EC_RSMRST#

      短路的机子,看来ec也报废了,幸好定芯片的时候留了一手,定了ec,IT8586带程序,我的809F要PEB-1拓展板一起才能刷,只好要芯片商帮我刷好了。换上,待机0.02正常了

            按开关触发了,插上内存,电流一路小跑亮机。装机测试发现进系统一会就风扇狂转掉电,再开还是掉,去掉所有外设裸板点也是一样,bios问题?下了好些个,还是一样。去官网下了个分离出来还是一会就掉电。想是显卡的还是温控的问题,先简单的吧,就拆开看温控。

                 这温控在风扇下面,也不好测量,直接拆了,开机进系统一半就掉电,料板上了找了个换上去测试,发现很久都不掉。
         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犯了个错误,小板上的接口我还没换就插了个鼠标上去,结果你懂得,量对地阻值日,USB20_N0值680,USB20_P值650,又得换桥啊,客户又催的急,换桥又得定这本子也好几天了,客户明天说就要,没办法,正愁的时候,看见一线生机

看见发现还有一组USB20_N13,P13往下一看,也只有这组信号是空闲的,去到小板上

这是一个联想onelink拓展坞接口,这拓展坞一般也用不到,而且一看还贵,先看能行不,USB_N
0和USB_P0从桥发出连L1 由D2到U口。USB_N13和USB_P13连L2由D3 到U口。把L1,L2去掉,L2前端两根线到L1,U口这端,N0连N13,P0连P13,测阻值正常 , 小板没图纸,上图

然后装起来进系统测试一下,插上鼠标提示安装新硬件,几秒后鼠标能用了。键盘u盘测都ok
跟客户说好,装机测试,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总结:此机由u口插进电源短路,造成后续芯片烧坏。我在测试的时候u口没换的时候就有一次把u口当做电源口插了,吓了一跳,还好没短路,大家以后碰到要注意,联想这方口设计的也有点害人啊。给你们看下案件帮手

               很多朋友说这机器坏了那么多东西,费时间不一定修的好,不如直接换板。首先我们是做维修的,不能说看见难修的就不修,而且也不是所以客户都同意换,当然前提是有赚的情况下。这个客户别家也问过,都说换板,他说换板就不弄,这主板成本都得一千在加一点费用客户肯定不同意,去交换,cpu桥坏的都不换,换的也跟自己修差不多,那还不如自己修,报陆佰客户同意。弄好客户觉得你行,下次还会来。现在生意不好,还得多抓下老顾客啊,几天弄好的成果这下可以捏脚放松下了
         大家是不是看累了,修的更累,还要花两个小时发帖,各位动动小手加点分吧,光棍节要到了,祝单身汪们早日脱单!!!

网友A:
我靠  这要收多少钱 合算啊

网友:
坏的不少,楼主好耐心,加分送上。自己有时候也会插错,还好力气不大没坏过的。

网友:
修的这么惨,坏这么多的东西啊?晕死,换了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换这么多芯片收多少钱合算

网友:
这还好  像E40-70的   USB坏了 就直接换主板了 看都不用看

网友:
这才是维修的,坏了这么多还能修好,加分了

网友B:
加分了 。小小白早就放弃了。 一口气换了这麽多零件,楼主有先和送修者先联繫吗? 要不然虽然修好了,事后如何报价。

网友C:
烧的这么多,还是AMD。如果是因特尔,估计你都不修了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坏了这么多东西厉害了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这种主板价格不到位,真是懒得搞

网友D:
楼主价钱是先说出来的还是知道问题修好了之后跟顾客沟通的

网友E:
楼主技术厉害,这例子也精彩,不过……能不说光棍节要到了么?

网友:
仁宝代工的机器这种情况多,遇到好多台这种情况了,usb短路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还好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又捡钱了。

网友F:
收了多少米,这个价格客户要修,哎,我这里估计就不修了

网友:
              U口进错电,横扫一大片

网友G:
厉害了,毅力过人,CPU大概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H:
楼主,给力,,加分!!有图有理有真像!!楼主,有你这技术,还怕没饭吃??

网友I:
修的是不错。。。这个报价 不如换板子了吧

网友:
修下来                  需要多少成本呢 ??

网友:
这个成本还不如去交换主板了吧

网友:
坏了好多,得报好多钱、。??????????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没五六百谁修啊,我是没这耐心

网友:
大神之作啊   厉害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啊  厉害了  真心厉害了    6666

网友:
催个几把,最讨厌就是客户催

网友J:
这款联想的电源接口确实做的不好。。。我上次差一点也插进去了。。。呵呵。。楼主你这样换这么多东西维修费多少。还不如交换板子了。。还好修好了

网友:
修的不错,关键是收了多少钱我比较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  这要收多少钱 合算啊

减去成本差不多300米利润,不过花了好几天

网友:
大神啊,这个666.是我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小小白早就放弃了。 一口气换了这麽多零件,楼主有先和送修者先联繫吗? 要不然虽然修好了,事后 ...

是啊有的人查出问题会不修,大概报了个价,同意在开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的这么多,还是AMD。如果是因特尔,估计你都不修了吧!

是啊,看着芯片不贵,英特尔cpu至少好几百,一般报上去客户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价钱是先说出来的还是知道问题修好了之后跟顾客沟通的

先大概说了哪些会坏多少钱,然后拆开量给他看,同意在搞,不然会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厉害,这例子也精彩,不过……能不说光棍节要到了么?

哈哈哈,楼主也是光棍,做维修的很多事光棍吧,整天埋头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收了多少米,这个价格客户要修,哎,我这里估计就不修了

不多花了好几天利润300米,你这种对报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毅力过人,CPU大概多少钱一个呢

AMD的U一般都不贵,少量会贵,你去某宝搜下就知道了A10 73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的是不错。。。这个报价 不如换板子了吧

这个单买主板要1000,有叫客户换板嫌贵,问能不能修,一半多一点点的价格给他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给力,,加分!!有图有理有真像!!楼主,有你这技术,还怕没饭吃??

难做啊修的人太少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也就保本了

网友:
挺有耐心的,黑胶 啧啧 看着都怕

网友:
牛逼的楼主 这都能修好  佩服

网友:
好复杂                              修这种机器都头痛

网友:
这个修的应该和换块新板子差不多了,给我的话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不错不错,看出来楼主也没少下功夫,不过坏这么件楼主能收多少钱呢

网友K:
看这样还不如 换主板了 ,修多长时间

网友L:
艺高人胆大啊,要是我看到坏这么多东西就不修了,修不好还赔钱啊。

网友:
换这么多就怕风险大,关键像这种CPU 桥都是买不到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联想的电源接口确实做的不好。。。我上次差一点也插进去了。。。呵呵。。楼主你这样换这么多东西维修费 ...

是啊容易插错,交换人家要500,生意不好,贵了客户也不修,报留白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这样还不如 换主板了 ,修多长时间

换板贵啊 维修的一倍,加上快递,差不多4天

网友:
引用 网友L:
艺高人胆大啊,要是我看到坏这么多东西就不修了,修不好还赔钱啊。

   生意不好,不接的话就要吃土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

网友:
要是换成我们这样的地方,早就不会修了,超过三百块,基本都不会修了。哎,难混。

网友:
厉害呀 我的哥 我现在修机就讲快 很难静下心来怎样修

网友M:
楼主技术精湛 而且有耐心 如果是我直接放弃让换板子了 主要是我这边维修叫不起价格更没耐心搞

网友:
烧着么多东西楼主也能修好技术真好

网友:
要是我们就直接换板子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
这技术太溜了。手工太好了。必须加分啊

网友:
楼主,老太太不扶我就服你,虽然你技术 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板子你交换的价格和你订芯片和人工的总价差不多了吧

网友: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直接交换主板了,留 下更多的时间修下一台机子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不贵吧,直接换板赚的钱差不多,人也不累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个U温度不低,开机蹭蹭上涨,不加散热三秒掉电

网友:
修好了还有300文还是不错的,如果是英特尔的U,那客户可能就不考虑修了

网友:
楼主牛B技术,干嘛不做同行单啊?你这技术还怕没生意做?

网友:
这板应该也不贵吧。修、诚这样,楼主也是有时间经历哦。

网友:
我上次修的5v 短路    也是换了南桥 和 十几小 件

网友:
楼主牛逼了,这种机器我就直接放弃的,佩服。。。。加分学习了!!!

网友:
板子贵还可以修,毕竟利润在,换版价格高,利润不大,而且客户不容易接受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这里只换板不修,从不换桥,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  这要收多少钱 合算啊

修了好几天应该一天不花1小时吧。

网友:
很有耐心修。。。。。。。。。。。。。。

网友:
坏这么多,楼主,你的耐心真不错啊

网友:
收了多少米,这个价格客户要修U口进错电,横扫一大片

网友:
是得注意方口了,这么找,一大串,楼主耐心和技术更佳

网友:
好东西啊,我很少修多这种,不过值得收藏。。。。。。。。。。。。。。。。。。。

网友:
这种双核的CPU还可以换一换,那种I3以及以上的就麻烦啦,坏啦只有干瞪眼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技术精湛 而且有耐心 如果是我直接放弃让换板子了 主要是我这边维修叫不起价格更没耐心搞

是啊,没得赚谁都不会搞,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