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7MT7/MT7-TL00黑屏不开机显示几秒黑屏主板电源发烫换屏后黑屏 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25):
华为mate7MT7/MT7-TL00黑屏不开机显示几秒黑屏主板电源发烫换屏后黑屏  换完弄个散热胶垫贴电源跟线圈

183 Bytes, 下载次数: 3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背光升压线圈吗

网友:
不错 不错,感谢分享,这个屏我昨天刚换

网友A:
感觉国产手机的主板做工还是没有苹果的精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国产手机的主板做工还是没有苹果的精致

质量好耐用就是最好的。苹果做的太紧凑了,没必要一定这样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质量好耐用就是最好的。苹果做的太紧凑了,没必要一定这样做。

不知道为啥看到这种绿色板就觉得档次好低

网友:
正修到同样的问题, 不知一个道是否跟你的

网友:
学习了  经验啊

网友:
这个   热量        很高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看到这种绿色板就觉得档次好低

对对还有蓝色 感觉黑色的比较档次高一点

网友:
感觉自己就算查出来也没配件换...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不知道能学到什么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