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触发维修,有待机电压3v 和5v

楼主(2017-10-25):
拿工具直接拆机,一看,我艹,我以前修过的嘛,就是哪个烧鸡的换了cpu的,接上直流电源,没什么大的电流,用表测3v.5v待机电压都有,直接测试RSMRST信号,没电压,直接下载个ec的BIOS,刷写ok,亮机

post_deleted

网友:
BIOS的问题吗  先软后硬的原则 谢谢分享

网友:
我都会先刷blos    然后再找别的

网友:
通病                 通病

网友:
你的诺基亚是 亮点

网友:
可以的,判断问题还是挺准的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修过好几台,EC的BIOS坏

网友A:
EC的BIOS刷下一般就好了,具体还是要看问题是啥

网友:
EC BIOS会影响RSMRST,学习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
高手刷了EC的bios就修好了,真是问题简单,修好毛毛进腰。

网友:
高手三极管漏电导致没有电压,谢谢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精准 速度   。。。。。。。。。。。

网友:
一般这种待机正常 没短路的 我都先刷个BIOS试试 好多都是这毛病的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很多,先检查电路,不能盲目刷

网友:
修好了什么都好说,修不好什么都难

网友:
运气好啊碰到这么简单的,就是捡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BIOS刷下一般就好了,具体还是要看问题是啥
刷了还是不好............................

网友:
老司机呀,这要是让我修,还得绕几个大弯,还不一定会修好,学习了!

网友:
bios程序出错导致bios芯片给ec配置错误的脚位 比如楼主说的的RSMRST信号

网友:
RSMRST信号 这个信号是EC发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