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联想G485不触发,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7-10-25):
在论坛下载了个图纸,研究不出5v和3v的条件,这个电压是下面这个ic控制 ,8脚和17脚的基准电压都有,唯独1脚和6脚没电压,单测试到PQ406的2脚有0.6v,1脚、为5v,嘿,就奇怪了,直接干pq406三极管,换了个ok

网友:
没看到图中PQ406位置 是406控制PQ405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 高手呀 佩服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高手,是不是三极管漏电了,信号拉低导致没待机

网友:
高手,是不是三极管漏电了,信号拉低导致没待机

liutianyu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三极管漏电了,信号拉低导致没待机 可以的6666

网友:
修过一台这种问题

网友:
哥   我想问一下  图纸很难吗    我看很多人都不会

网友:
管子漏电了吧!管子漏电了吧!管子漏电了吧!

网友:
可以啊  找出了问题就能修了,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
修好了 个  给你点赞

网友:
楼主,这种无待机基本属于秒杀级别的

网友:
楼主就是处于牛A和牛C之间的人物   佩服 佩服   666

网友:
厉害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过 收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到pq406 405倒是有,是不是开启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2023-08-31):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