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电视行不同步,左边有黑带

楼主(2017-10-25):
写了存储器资料还是不行,开始以为大块坏了,之后是个电容瓜瓜了

网友:
牛叉,我家的TCL过LOGO 就死机,请问楼主是啥问题

网友:
不会修电视,可以的 学习了以后可以请教吗

网友:
电容挂了滤波不亮导致信号出了问题,导致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