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 -PLUS 12V电压偏高

楼主(2017-10-25):
华硕B75M -PLUS 开机检测12V电压偏高到24v,进系统自动关机,经检测是12v分压导致电压偏高,正常分压出来应该1.0V检测分压变成2.3v,先上图

直接把分压电阻换成一个100K  一个8.2K的,修复。

网友A:
5V  12V 这个算是通病了,大都会15秒关机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模一样的主板   和  故障!通病

网友B:
搞不懂现在的主板搞这个电压检测有什么用,?

网友:
如果是电压高了电源本身就给它关了,..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12V 这个算是通病了,大都会15秒关机

15秒关机的应该是USB_OC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现在的主板搞这个电压检测有什么用,?

防止电压过高,引起对主板的破坏,初衷很好,就是后期电阻会收环境影响,产生氧化老化,进而造成误报。

网友:
华硕通病,现在来看也是个捡钱的故障。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学习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华硕这种12v电压检测报错一般是IO的12分压电阻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如果是笔记本用电池没问题,用电源进系统用用就卡死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技嘉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