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待机电流200ma案例1

楼主(2017-10-25):
哈哈哈,又是我,签到是不可能签到的,发帖又不会,只有靠水经验才能维持生活这样子。迅维里面的人都超有才说话又好听,每次来迅维就好像回到家一样。,
按开机键直接200ma多起跳,电源周边短路,测各路开机条件电压,测阻值的pp1v8_sdram短路阻值为0,开机测电压正常1.79v,查图纸这个电压经过的地方,有很多,电源,音频,电源,nfc,usb管理器,usb管理维修过,应该不是这里,松香大法过,烧不出来,直接夹表,反复开机键一瞬间,短路元凶出来了,好像是个保护管,拆掉,维修结束。

网友A:
第一个  表  我竟然不会看      是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表  我竟然不会看      是可调电源??

指针式的。。。。。。。。。。。。。。。。。。。。。。。。。。。。。。。

网友:
好厉害  干净利索

网友:
反复开机键一瞬间,短路元凶出来了,   是   松香 化了吗?????

网友:
反复开机键一瞬间,短路元凶出来了,   是   松香 化了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