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机器的问题

楼主(2017-10-25):
本人近期买了一台BGA机器(二手),但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问题如下:
虽然设定好的的预热,但一开启机器就提示:BGA已进入回焊区!
经过漫长的加热,但芯片纹丝不动,哪位大神指导一下,你们的机器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机器根本没发热啊。

网友:
3000多度,手都化了,机器坏的吧,查查温度传感器看看

网友:
不好搞呀 兄弟

网友A:
哪个地方是显示外接传感器的温度,你没有上外接传感器,这样显示是正常的。我的也一样。你没有化锡是因为上下温度没设对

网友:
我们的机子,不是这个款式啊。估计是曲线没设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地方是显示外接传感器的温度,你没有上外接传感器,这样显示是正常的。我的也一样。你没有化锡是因为上 ...

兄弟,你那机器的温度曲线能否上传,我想对比一下,不尽感激

网友:
183度能化锡吗,起码200多度才可以吧

网友C:
你没有设置好线程
有铅也至少要200度的

网友:
183度做下有铅的还行 无铅不用想 没有调好

网友D:
xiaoshi 360c  呵呵   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xiaoshi 360c  呵呵   和我的一样

兄弟,你那机器的温度曲线能否上传,我想对比一下,不尽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设置好线程
有铅也至少要200度的

兄弟,你那机器的温度曲线能否上传,我想对比一下,不尽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那机器的温度曲线能否上传,我想对比一下,不尽感激

上传了没有用,因为大家都没有校准过,显示的和实际的有误差,自己拿 有铅和无铅做实验

网友:
你的是步是 发热芯 坏了啊   。。。。 。。还是买的本来就是 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