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取巧修H61MXV V2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10-25):
主板故障:接集显不显示,外接显卡可以显示。测量各个供电,除了集显供电其它都正常,BIOS刷过N个情况都是如此,只好老老实实查供电条件了,打开电路图集显供电从U28产生的,由Q56  Q63 Q64控制产生的,1  4脚12V正常,2脚有1.98V不清楚正常吗?3脚有5V开启信号应该正常吧,可是5  7  8都是0V明显不正常,R3862.2欧正常,估计是小八角U28坏的,找了很多料板上都没有这小八角芯片吖。怎么办呢?想了会,我突发奇想从cpu那边取电应该可以吧,马上行动,把Q56  Q63 Q64拆了,把L36和L37连起来,如下面的图片。尝试了下居然亮机了,进系统放了电影看看,几天都正常,俺是菜鸟新手,还在学习分析电路图中,大师们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请多多指教......     附上电路图和BIOS

H61MXV VER 2.0.pdf电路图.zip

H61MXV VER 2.0.pdf电路图

H61MXV V2.zip

H61MXV VER 2.0.BIOS

网友:
以前论坛也有人这样做,直接飞cpu的供电 给集显....

网友:
                   这样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
H61集显供电先是1V左右后掉到0.45V左右具体没测试过1v左右能不能耐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备用,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备用,收藏了~~~~~~~~~~~

网友:
一时半会可能没问题,长久下来还是会有隐患。最好别做这种事情。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有检测这个电压的吧。改了,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B:
这样是节约成本,但最好还是上一张显卡上去。这样我估计以后会不会烧U。

网友:
这样借电压过来怕长时间用不行吧!建议还是修复原电路!

网友:
看来楼主功力深厚啊。值得学习 先收藏了

网友:
一时半会可能没事,时间久了肯定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C:
以前修过一个ASUS的飞线过去可以点亮但有时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过一个ASUS的飞线过去可以点亮但有时会死机...

现在就这样,料板上找基本上没有了这小八脚芯片,先将就着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节约成本,但最好还是上一张显卡上去。这样我估计以后会不会烧U。

烧U基本不会的,有pwm电路保护着,这主板最后才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有检测这个电压的吧。改了,会不会不稳定。

电源管理芯片管不到的,这主板集显电压由Q56  Q63  Q64控制U28产生电压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D:
要不要拆集显供电场管和集显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拆集显供电场管和集显供电芯片

就是拆那几个控制的驱动管,Q56 Q63  Q64,这样就是断开了有问题集显供电这边,借CPU供电的电压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