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不稳定华硕ASUS H61M-E

楼主(2017-10-25):
今天收到一块同行拿过来的华硕主板 讲是点不亮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89793722\QQ\WinTemp\RichOle\2N)NP}M0J~]~CQH[R0Y$7UR.png

接到手后测量发现  内存1.5V 桥1.0V VCCPLL 1.8V VCCSA 1.0 CPU 1.0V (因为此板最后不是本人修好 师兄修好的 所以没有拍电压的图片)  基本的几大供电都正常 为什么会点不亮呢 话不多说 上CPU 上内存  原来可以亮机  但是亮机之后发现  屏幕一显示ASUS的LOGO的时候  马上就掉电了  看到这里心想难道是检测电压的问题? 找到点位图 打开查看io的电压检测角 IT8603ED 51角  是5v检测电压的角位

50角是12V的电压检测角位

测量发现 电压都是正常的1V啊  难道不是检测电压的问题? 既然电压正常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刷BIOS后 故障依旧  BIOS刷过  也不是检测电压的问题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静下心来  重新测量所有的电压 所有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CPU发给桥的VRPWRGD也有正常的3V 难道会是io的问题吗  也没其他办法  换个io试一下吧  换个好板上的IT8603E  还是一样的! 搞死人  什么情况 后来搞了大半天还是没有一点进展  算了 不修了  修不好了  师兄看我修的这么浮躁  过来看了看我问怎么了  我说明了情况 师兄说他有兴趣看一下  我就去看其他的主板了 经他的手 没过10分钟就被他解决了 !!!!过去问他什么情况 怎么解决的  我搞了大半天都没有搞好  只见他指了指 这板没复位的通病三极管(PQ39) 说  不紧不慢的说就是这个问题   我?????一脸茫然  什么情况  不是有3.0的高电平吗  师兄说  对  确实有3V的高电平出来  但是他会跳  2.7~3.0的跳  正常应该就是3.3V的高电平 而且不会跳  既然这边已经有3V的高电平在跳动  前级就应该是正常的了  我直接把PQ39 去掉  妥妥的3.3V电压出来  并且还不会跳变

就是这个三极管  去除之后 做系统下来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虽然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但是他跳变的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也没有太注意  只知道他已经有3V的电压出来  没有仔细观察   看来做维修真的要仔细  不然不知道要走多少的弯路啊(因为主板已经被取走  所以没有亮机图 帖子也是我后期想起来编写的 )没有什么清晰的维修思路   但是也是一点小经验   分享给大家  多少让大家少走点弯路

网友:
直接了当。下次遇到 记得要看看这个地方了。。

网友:
修复过程看的头疼,能搞好久欧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楼主这点位图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有些图好像挂了。

网友:
台板现在维修还有利润吗,很少修台板咯,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你可以把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不错不错,以后这种帖子要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