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A-G43 MS-7758 2.1

楼主(2017-10-25):
这个BIOS 是128M 的 没有这个座子    弄得我好辛苦  把这个BIOS 读取出来了    故障 卡LOGO  是键盘 USB 没有5V 电压

MS-7758 2.1 B75A-G43.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辛苦了!收藏了

你这么回复一堆没有用的贴子 估计会被扣很多分

网友:
V星的板子通病  记得测PS/2 USB 5V电压   直接把那个8脚IC拆掉  连个5V 过去  就解决了,

网友:
看看以后需要看看以后需要!!!

网友:
你不知道V星官网可以下载BIOS吗?何必这么麻烦?再说你可以在BIOS芯片底部接地出处帖点高温胶带,然后把BIOS芯片焊到你那绿色的座子上刷。我都是这么干滴。

网友B(2019-03-08):
没用哈 桃子 还我5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哈 桃子 还我5块钱

资料OK的 是不是别的故障。还是5V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OK的 是不是别的故障。还是5V供电的问题

芯片的事,我后面直接换普通bios刷上OK了,飞了半天线白搞了。以后就直接换芯片刷就是了,他自己升级搞坏的 收他50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