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无集显电压却能亮机

楼主(2017-10-25):
我这里有一片华硕H61M-K主板,两相核心供电,一相集显供电。能亮机,却测不到集显电压。两相供电,只能能测到一相供电在工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赐教

网友:
很奇怪,特来请教,并且,有一相供电的上,下管G极没有电压,只有一相是供电的。主板能亮,但难这主板有节能功能?

网友:
能俩就行啊,你进系统里面试一试,然后再量一量不久知道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那过电压,但是可以亮的@@

网友:
这个情况,你进pe或者进系统logo处就会重启。。。。遇到过了。

网友:
22nm的1155,CPU,核显供电动态调整,高负载下才能测到电压。你换个32nm的来,比如G530,应该就能测到0.4V左右的核显供电了。

网友:
感谢轩辕兄,明白了!非常感谢!那么CPU核显供电也应该是动态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