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C 内屏花屏闪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7-10-25):
ASUS X450CC 内屏花屏闪屏,外接显示屏是正常的,排除了屏,屏线,独立显卡。
北桥SLJ8E,板载I5-3220M    LVDS_L2N_对地阻值为零,直接是桥输出的,换桥OK

网友:
会是板载CPU问题吗?实在不想动CPU,先请教下大家!谢谢了

网友:
能换的东西先换一遍,确定一下问题先

网友(2018-03-18):
内屏花屏闪屏,外接ok,桥输出的LVDS低分信号出问题,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修机器相对容易点,关键现在的新机器好多都没有图纸点位

网友:
新本桥和U坏的好多

网友:
坏桥的还是少   尤其是这样的情况   百分之一的几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