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466更换板载CPU

楼主(2017-10-25):
接修一台A1466,加电不显示,手按压板载CPU,能亮机,直接加焊还是不显示,订了一片CPU,换上亮机。

网友:
可以的,换u 成本有点高啊,这个比较厉害

网友:
换的是通用CPU,成本还可以,关键是能搞成功,还是有赚头的

网友:
楼主透露下,换通用U多少钱,什么U

网友:
是不是加焊加坏了?这样有成本有点高哦。你加多少度?

网友:
关键是现在的元件是上机就不保了,,买来的芯片有时本身就是坏了,,所以很容易赔呀

网友:
换同通用的U,如果,水平可以,还是有赚头的

网友:
换U风险还是不小的,就怕买到坏U,主要还上机不保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 这技术够牛的 一般这样的我直接就换板了 换CPU换不好就赔钱了

网友:
估计也只有苹果的U别人会换,其他的牌子估计客户就不会换。。。

网友:
这个换CPU 是个技术活,有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
二代的I5坏了可以用二代的I3代换吗

网友:
集成CUP我换都是cpu中间部位老是会变弯,做两次没有成功了。这种CPU跟南桥一起的,芯片太长了不好焊接。

网友:
好好好 不错不错  老司机艺高人胆儿大  苹果板载U换成功了  牛逼  ··

网友:
这胆也太大了 买来的CPU肯定不包上机吧 风险太大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灌胶,只要买的CPU 没有问题,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还有维修的设备也很关键,如果好的焊台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要报多少价格呢 那个cpu拿货要差不多一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