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楼主(2017-10-25):
今天接到一块联想m3a760m主板,加电连续的一声长响。检测卡从39跑到00然后ff。先放电,故障依旧。换过内存还是不行。在论坛上下了BIOS刷了还是不行。本想老老实实检测电路吧。翻开主板背面发现内存背部的线烧断了。用焊锡把线补好。上电。OK

网友:
先正反面看一看多好,叫你不仔细观察:ciya:

网友:
这种好修啊,板子拿到手先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对啊  , 修之前要好好观察观察

网友:
和我那个主板的问题一模一样 ,不过我那个是正常的主板,测试内存的时候电脑可能没彻底关机就拔下来了,然后就闻见一大股味道,后来发现也是这个地方烧坏了,飞了个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