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戴尔15r拆机清灰图文教程

楼主(2017-10-25):
戴尔15r拆机清灰图文教程

  戴尔15r笔记本从买来一直就没有清理过灰尘,最近有些发热严重,提示温度过高,看来要清理一下了,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戴尔15r拆机清灰的教程。

机器型号:DELL戴尔15r

戴尔15r拆机淸灰需要的工具:刷子、导热硅脂、撬棒、镊子、十字螺丝刀。

戴尔15r拆机淸灰工具

戴尔15r拆机淸灰的方法/步骤:

  在戴尔15r拆机前,先拔掉电源和电池。

取电池先打开电池锁

  拆下电池!

取下电池

  然后从背部拧下所有固定螺丝,拆下的螺丝按顺序放好,建议用手机拍图,做好标记。

先拧下内存条和硬盘部分的螺丝

  拆下硬盘固定螺丝,取出硬盘。

取出硬盘

  在拆下所有后壳螺丝和光驱(抽出即可)。

取出光驱

  然后取下键盘。(这里要用撬棒撑开)

取下键盘

  拆下键盘后,壳上还有几颗螺丝继续拧下。

拧下壳上的固定螺丝

  拆下键盘上的几颗螺丝后,沿着缝隙撬开C壳。

沿缝隙撬开C壳

  沿着四周轻轻撬开,C壳采用的是卡扣形式,千万别用力过猛!

  接着拔掉你所看到的几个连接线,拆掉标记三角符号的螺丝。

断开连接线

拧下标记三角符号的螺丝

  可以看到主板表面有些灰尘,用毛刷刷一刷,将灰尘清理干净。

清理主板上的灰尘

  随后取下主板,注意,从右边将主板慢慢抬起,就可以轻松取下。

取下主板

  主板取下后,拧下CPU散热器的固定螺丝。

拧下CPU散热器的固定螺丝

  取下散热器和风扇,可以看到上面有明显的灰尘。

取下散热器和风扇

  用毛刷将散热器和风扇上的灰尘清理干净。

用毛刷清理干净散热器和风扇上的灰尘

  然后,再给CPU和显卡涂上导热硅脂。注意导热硅脂不要涂的太多,厚度大约为一张普通纸的厚度即可。

显卡上涂导热硅脂

CPU上涂导热硅脂

  然后装回CPU散热器和风扇。

装回CPU散热器和风扇

  按着拆机时相反的顺序再一个一个的装回去即可。

装机测试

  装好测试,完美亮机。戴尔15r拆机清灰完成。

戴尔15r拆机清灰完成

网友:
这机器真麻烦    做个散热得全拆

网友:
这个拆机好像没有难度吧。。。。。。。。。。。。。。。

网友:
这个机器也还好, 不算太麻烦,

网友:
进来学习,谢谢谢的这么仔细 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楼还是很细心,工具还啥都。。。。。。。。

网友:
这个拆机还好 不过还是学习了一下 。。。。。。。。。。。。。。。。。。

网友:
这个不错适合给新手教学,这款机器通病电容容易坏

网友:
好,不错,继续努力啊~!!!!!!!